喷墨打印机无红色和黑色(有图)

楼主(2011-03-09):
普6000喷墨打印机打印不出红色和黑色,其他颜色正常,(装有供墨系统)初步判断为打印头堵塞。将打印头卸下,用温水浸泡一天,然后用80度以上的热水用20ml注射器,对准打印头墨盒侧反复加压冲洗,慢慢可以看到打印头喷嘴逐渐通畅,待都通畅后,用脱脂棉吸干水分,装回打印机,用清洗程序清洗打印头数遍,即可恢复正常。

网友:
泡酒精里泡一天,然后用超声波清洗器洗一下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打印机,谢谢

网友:
超声波不能洗的时间太长哦

网友:
LZ用温水啊!!一般用酒精的多

网友:
超声波 听过  没用过 呵呵

网友:
哈哈,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挺有想法的!!!用热水来清理堵塞!!!

网友:
难道你们不是用热水和酒精么  我一直都是这样弄的 没别的工具了 严重的 你们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
酒精 这东西能不用尽量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