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1-03-09):
为什么ACOFF经过PQ14导通后,由低电平转为低电平!

网友(点评):
如果楼主所述无误的话,那就是PQ14已经击穿短路了,更换三极管PQ14吧.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转为低电平。

网友:
acoff 和acoff#不同一个信号,和susp#同susp一样,中间经过一个转换

网友:
这个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就是这样的呀

网友:
同意楼上!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说错啦、高转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看到两个信号有什么不同吗?多个# , #低电平有效

网友:
不是的
   这是仁宝点火回路中的       是ACOFF原来是低电平,经过三极管后转为ACOFF#【高电平]
   这是那个电路的要求    高手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网友(点评):
既然你认为ACOFF原来是低电平,而现在却是高电平吗?那就应查ACOFF信号的来源,而不应查PQ14了.

网友(点评):
我感觉你看电路图有点问题、、也有可能是我有点问题 嘿嘿

网友:
ACOFF 没有#号说明是高电平,应该是高电平转低电平啊

网友:
PQ14为npn管 B极为高电平导通 拉低c极电压

网友:
无语。。。。。。。。。。。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当ACOFF为高电平时,三极管饱和导通,在集电极输出了ACOFF#信号.就这么简单!反之,ACOFF为低电平时,ACOFF#则为高电平,如果不符合这个规律即表明三极管PQ14损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几年级啊?
三极管没坏的话,输入为低,输出仍然为低:
后级拉电流太大/10K电阻开路/测量仪表输入阻抗太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PQ14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反相器啊

网友(点评):
PQ14在这个电路中相当于反相器.但三极管不只是只当反相器用的.建议你换个试试吧.

网友:
呵呵,ACOFF这是IO控制的一个适配器关闭信号,高电平有效.在点火回路中的作电源切换。在用适配器时为低,在使用电池时触发后为高。在使用适配器待机时隔离保护都还没通,3,5V都没产生它肯定为低电平.而在使用电池时,是在触发后,IO将会发出高电平的ACOFF,代表关闭适配器信号.ACOFF#和ACOFF是一组相反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