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通电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1-03-09):
电脑主板通电后自动开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9441-1-1.html

网友:
楼主能详细的说下主板的品牌,型号等信息吗?这样大家也好帮你啊。

比如intel原装的主板通电后就自动开机,这属正常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的,在Bios里有一个电源管理的选项,把他改成power off保存退出就好了

网友:
3楼说的对,主板BIOS有个选项叫断电后状态,POWER FAIL把它关掉,选项里有开机 最后一次 关闭选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