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数字键时好时坏

楼主(2011-03-09):
数字键这里有几个能用 有几个不能用 有时候全部又都正常 字母键全部正常的 方向键也时好时坏  这样的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外接USB键盘的时候能用的

网友:
先看看接口有没有氧化,重新插拔一下。
不行就把EC拖一下吧
再不行就换个键盘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