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掉电

楼主(2011-03-09):
单独用电源按下开关马上掉电,把电池插上上开机能亮但等一下就断电了,马上在开,开关,充电LED灯有微光在闪,有的时候让他一直闪不管他,他还会亮的,3V,5V电压都变为正常电压的一半,那位兄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HP CQ40 闪灯闪屏LED,
一次:CPU问题(CPU坏或U座虚焊)
两次:BIOS出错 (重刷BIOS)
三次:内存问题
四次:显卡不工作 (最头疼的)
五次:主板一般故障 (没遇过)
六次:BIOS验证失败

网友:
这机器  刷BIOS刷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点评):
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
已经好了是PQ103坏了,时好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