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换过高压板关机白屏

楼主(2011-03-09):
如题此显示器原来为开机亮下就灭,确定为高压板问题,后就换通用高压板,之后到是正常显示,但是关机的时候显示器白屏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线哪里接的不对,为什么会关不了机而白屏?

网友:
联想的是关机给高压板5V 开机控制电压为0V  所以改了通用板要加个管改电路

网友:
怎么加啊,回到哪里啊,谢谢了

网友:
这种现像都是控制信号问题。开关和亮度接反了也会这样,
有些驱动板是高低电平是反的,有个简单方法,把高压控制飞一根线到屏供电5V,那里,

网友:
线没接反,飞线我也试过了还是白屏!

网友:
如果是低电平启动的,接一个三极管如二个电阻, 如果是高电平启动的, 则接线有误,或者控制有三极管坏

网友:
可能要加个倒相三极管开关控制电路吧
主要是高压条和原来的开关控制不一样

网友:
on/off不对

网友:
把屏供电的电压飞跟线拉过去

网友:
我试过了把屏5V飞过去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倒相三板管开关控制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控制线接错了

网友:
看看信号线有没有接错  正常接错就是这个样子  我遇到几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