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E万用表之详细改造

楼主(2011-03-09):
    前两天入手优利德UT61E数字万用表,发现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查资料逛逛论坛,发现此表的主芯片ES51922功能强大,于是搜PDF找改造方法,把自动关机和背光整出来了  ,作为我们维修用  背光有没有倒是无所谓,自动关机功能省电9V电池还是有必要的 ,9V电池这东西不怎么好买。
简单说下这表,61E量电阻、电容速度是刚刚的,表笔一搭转头读数就可以了, 不像其它数字表那样慢慢悠悠,低端福禄克绝不是对手,上千的福禄克我没用过也没有发言权。此表做工不算好,不过对得起它那两百多的价格了。论坛说有温漂我不懂,不过4位半的精度对于维修基本够用了。能测评率是一大亮点20Hz--200MHz的范围 ,测晶振和PWM频率还是可以的 ,还有占空比测量。

在说有广告嫌疑

声明:我不是商家,你们买与不买、好与不好不是讨论的话题,我的帖是给想改的人做个参考。

看图

586.69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8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主芯片的PDF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表,但是测频率不稳定。

网友:
这样改了之后背光怎么开关啊。

网友:
可以改到任意一个按键上 按住2秒=没按的最好,推荐REL或PEAK键

网友:
自动关机改哪里啊?

网友:
楼主这个表还是排阻版的啊,入手花多少钱

网友:
这个表反应快吗?我的UT61B反应相当迟钝  尤其是蜂鸣档反应相当慢

网友(点评):
我试了试 蜂鸣档没有迟钝,比我的胜利89D快些,二极体值档比胜利89D稍慢(是不是以为有喇叭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位半的 最后一位有跳动不稳定,速度没问题

网友:
这表拿到手就不准,现在自己用基准把直流电压档校到跟Fluke289一样一字不差,电阻档没办法自己调校,总是比Fluke289低几个字,先放着吧,背光跟自动关机,用不上,本来就整天开着做维修用的,弄个自动关机画蛇添足,你用着好好的,他就给你关机了,呵呵,没事儿找事儿

网友:
表不错,不过这样改动不是人人都行。直接装个稳压电源供电还好点

网友:
楼主讲得很详细,让人看了就明白.我用的是胜利VC97数字表,感觉频率档位测量不准,直接测晶振脚时显示不准还乱跳,不知你的61E测频率怎样?

网友(点评):
目前试用25M和32.768.PWM都没有问题,总线不敢奢望它能量出来

网友:
楼主的胜利表跟饿的一样

网友:
呵呵~~ 有圖有文,蠻精彩的~

网友:
麻烦,楼主看这个充电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933322387&ad_id=&am_id=&cm_id=&pm_id=

网友(点评):
我就是用的这个电池,装在ut61e上天天用,2个月了还没低电压提示。

网友:
不错,好文,要是步骤能再详细点就更OK了。

网友(点评):
欢迎探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打到蜂呜档,两表笔接触大约有半秒才响

网友:
选数字表主要看灵敏度,也就是反应速度,也就是楼上几位说的在二级管档,两表笔接触后蜂鸣器是否立即发声,灵敏度不好的或有零点几秒延迟,相信其他功能也不会太出色。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表表笔搭上就响,没有楼上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两块锂电比较划算,MP3里的电池稍加改造就能用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找2块笔记本电池里的锂电芯,那电量是超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不下啊大哥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看来我的表有问题

网友:
看来用此表的不多,没人顶啊

网友:
我自己也是这表,物有所值,福记15B、17B、115C、117C性价比不高。

网友:
机器就不改了,意义不大,楼主的动手能力还真强
现在的表是不是都不用换端口电压电阻电容都能测了?今天顺手拿了个老表去测电压,什么都测不出来,刚才又看了看,原来没有换端口,还好没去测220V 呵呵呵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表,LZ多少钱入的啊?使用当中感觉还好,速度慢快的

网友:
我也准备人手买这个表有个问题请教楼主,这个表跟电脑连接是232的可以改USB的吗?

网友:
买一个USB转RS232就可以了,我也用的这个表,外加FLUKE17B,17B太慢了,不如它

网友:
俺不折腾心爱的ut61e了,背光无所谓,耗电用充电电池。

网友:
我用买了一个61E, 功能很多,1.  电容档对一些容量减少的电容测量不准确,(有些电容在开关电源不能工作,测量容量只下降一点,但电容表测相差很大), 2. 电压档速度不快, 不如我的福禄克87

网友(点评):
越是新型万用表测电解电容越不准,因为和以前的应用原理不同了——新型号普通采用测电容充电时间来确定容值,老的是测容抗,所以最好用专用电感电容表。

网友(2011-04-08):
这表最大的亮点是不关机,,,,居然被你改没了,,,,,怎一个可惜了得。

网友:
优表最大缺点是万用表的表笔眼是开口方试
时间长容易不良,FLUKE跟胜利这点做的比较好

网友:
我对蓝灯是深恶痛决,,,,赶紧改成白灯吧,,,白的才有档次,蓝的象地摊货。

网友:
没有改的同学就不要改了,使用中发现:自动关机对我们做维修的 用处真不大,背光我们也很少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的 接口的确是一大缺点,二极体值档位要按键3次也比较烦人

网友:
正常使用中,唯一不满意的是开关手感不好。是一款比较好的维修用表。

网友:
187好像更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