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1-03-09):
HP4416故障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听客户说机器好像摔了一下,才导致的这个情况。当时怀疑是喇叭坏了,就测了一下它的阻值是零点几。也正常。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请教各位了。

网友:
查查那个接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
拨下耳机接口内的那些弹片试试

网友:
这个最好仔细检查下,是否掉件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不正确啦,重新做变系统试一试吧 !有些机器只能支持原厂驱动

网友:
换个系统看下

网友(2011-04-10):
我晕,人家都说了是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