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这样的毛病没!

楼主(2011-03-09):
前段时间给人装了个机子、本来在店里试了很长时间都是好的。但、悲剧的是他拿回去开机不到半小时就关机重启……
拿过来后,开始以为是电源啥的问题……按要求又来了次大换血。装好系统,又试了1个小时的机子,没问题。拿走………………悲剧再次上演。
最后俺师傅亲自跑去他家(在山里的一个镇子,开车2个小时)。他家偏僻所以装的是无线网卡。搞了一天才弄好,据说是系统漏洞、有个“酷我音乐盒”删掉了就好了……不过我现在还没想明白这个漏洞难道也可以导致重启吗?

网友:
想不明白 待后人解答

网友:
多半是那个软件有问题。软件有冲突啊

网友:
这个漏洞还真没见过

网友:
我也没见过 受教了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典型的软件冲突,我以前也遇到过传真软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闻所未闻啊、受教了

网友:
酷我与很多系统都不存在冲突,你用的是什么系统,酷我装好了吗?

网友:
没遇见过,不过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的

网友:
  基本上做系统是最可行的方法把     那个师傅开始个高手来的  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以为电压不稳啊,,又学了

网友:
没有听过   可能你们的系统要换换了把

网友:
我觉得是电压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统一会员的系统、装其他机子都没问题、就那个出了问题!是否与无线网卡冲突也不能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确实以为是电压问题、所以小机箱换成大机箱、加了稳压器。再说了我们这里夏季是用电高峰,要是冬天都不能用……那真叫人无语……

网友:
GHOST版系统的原因,估计换成纯净版的系统一般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末名奇怪的故障基本就两个问题引起,一就是电源问题,在就是GHOST版系统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问题!会有这样的事,不敢相信!

网友:
这种问题要进安全模式或windowsPE看一下以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问题,看了说明以为是电压不稳定的原因,看来软件问题很难排查啊

网友:
闻所未闻啊,受教了啊

网友:
一切都是软件惹得祸

网友:
这个不明白,有没有解释一下的?

网友:
软件有冲突

网友:
哇!! 小弟開了眼界~~ 感謝樓主大哥的心得分享呀~~~

网友:
应该没这么简单,估计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那为什么在店里不会重启啊?是不是在店里没听歌啊

网友:
算是见识了

网友:
应该还是无线网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跟无线网卡有关。酷我软件不行,这个可能只是个借口吧!

网友: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我刚碰到过。是酷我K歌导致的。

网友:
我估计你师傅也没法解释忽悠你的吧。 软件只可能造成蓝屏,也可能我见得少。第一次听说还会让系统重启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不是是你电脑的 硬件问题啊 水货没做好吧。酷我这么多年了 哪能会说不兼容啊!

网友:
还没见过、期待

网友:
装的是什么系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