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3000系列显卡散热改造

楼主(2011-03-09):
      一HP DV2000笔记本显卡温度巨热。不玩任何游戏下就56度左右,一开游戏鲁大师检测可达80多度。经过以下改良测3D好几遍也没超过60度.
      (材料简单就不上图了)材料:费CRT显示器主板行管散热铝片.剪刀或钢锯(我用的是尖嘴钳子)。磨刀的石头(我在地板上磨的)方法:把DV2000原来用的散热垫弄掉。用剪子把铝片剪下一元硬币那么大。用石头磨平两面涂上硅汁。把磨平的铝片放在显卡芯片上面试下平不平。螺丝固定OK。

网友:
不知道行得通不呢

网友:
行得通 就是没什么实际作用

网友:
直接加个铜片就好了啊。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做完的效果发张图分享下。

网友:
买点         铜片多方便啊   一个也没多少钱               才1元左右

网友:
搞个5毛钱夹在里面嘛

网友:
5毛的太奢侈了、一毛的就可以啦

网友:
都不是那么让人放心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的铜片出售的1.2  的1.5  厚都有  就1块一个  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垫铜片就行了,搞的好开机50度以下都有可能!再把风扇该成长转!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们一般都用铜片放在显卡上

网友:
神马散热改造都是浮云。

网友:
我平时都是用改良铜片的,,,

网友:
看样子你们傻啊,我买铜片才5毛一个。

网友:
不是那么让人放心

网友:
其实这方法不错省很多钱呢!3个月要多接近100片!也就是100多元啊!

网友:
那也省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
是啊 何必那么麻烦了 有铜片的了 ,买上点多方便

网友:
还是铜片比较简单实用啊

网友:
不换改良的还是会坏的

网友:
扯淡!!!铜垫不比你那好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买的铜片 涂针管好硅脂直接加上去的

网友:
直接加铜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在没有铜板时的办法。

网友:
有铜片直接加上就好,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呵呵!简单实用,关键是能解决问题,不错哈

网友:
改了没用,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