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口的测量

楼主(2011-03-09):
怎么样才能测出氏网口不良。。。请大家指教。。

网友:
拿网线试啊!

网友:
网卡接口的数据线就只有,1,2,3,6,是有用的,其他的是空脚或者接地,用万用表测1-2是否连接,3-6是否连接,如果连接,那么在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1、2、3、6针对百兆,千兆就不一定了!

网友:
用网线连接交换机不就行了。和其他机器连接下。

网友:
还有四个75欧的电阻

网友:
你不知道加焊了再说吗?自己网线是好的别的机器都能上网,不管是网卡头也好,网卡芯片也好,你总不是拆迁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1236各对地阻值氏多少呢

网友:
拿台好的机器试一下就好了,这个也要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