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螺丝座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1-03-09):
笔记本主板上螺丝座掉了,原来出厂是用胶粘的,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胶,我用502粘不住,哪位老师知道哪种胶粘上很劳,谢谢提供下!

网友:
肯定是焊上去的呀

网友:
用胶枪打上去就可以了撒

网友:
听无边的呀,我都是焊上去的,比粘的好多了

网友:
502不好使..

网友:
用AB胶啊。很结实的。我有时拆机时弄断了壳啦什么的,都是用这个东西粘。很结实的。不用怕掉下来。

网友:
Ab也可以啊!!!!!

网友:
用热熔枪焊吧

网友:
哥俩好  的不错 买来试试

网友:
要用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