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1-03-09):
35A。这个电阻一边连着CPU供电。另一边连着一个三极管的B极。而这个三极管的C极与时钟芯片相连。这个脚是VTT POWRGD.现在三极管C极为3.3V左右。B极无电压。CPU供电1.6V。听饼哥讲。一个三极管应该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感觉现在 是这个35A电阻不正常。但是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帮忙看下。现在 这个35A电阻。两脚阻值230欧

网友:
226欧姆的电阻

网友:
谢谢。我也找到了。测的阻值也对。不过一边是1.6V另一边是0.6V电压。现在VTT POWRGD为3.3V左右。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时钟芯片才工作吧。。现在有点不懂了。这个脚 为什么还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