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30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09):
机型:海尔 H30
主板:GR1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笔记本说在外地修过,报南桥坏,换过南桥没好,由于某种原因给拿了回来!
接上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池也不能开机 ,拆本发现电源接口已经碎了,19伏电压没有加到主板上,

接口处理好,有了0.02的待机,按开关触发,电流跑到0.60慢慢降到0.54,不掉电。摸CPU有一点温度,CPU没有工作的样子,插了测试卡,发现复位灯常亮!
直接更换一个新的DBM的南桥 换好后现象还是一样!

然后开始对着图纸测全板电压,发现1.35VDDM没有!

测北桥边上两个电感没有电压,这两个电感正好是1.35VDDM,分析应该是北桥没有供电导致没有CPU复位!

对照图纸发现该电压由U9 ,ISL6227CA控制!测另一端出2.5VDDS,说明该1.35伏电压保护或开启信号没有!测8脚EN1有5伏,21脚EN2 是0点几伏,正常下应该21脚EN2也应该是5伏开启信号出1.35VDDM电压!断电打了一下阻值只有30多个欧姆,和第八脚EN1对比了一下,相差太大,取下来测了一下,阻值恢复正常,判断ISL6227CA损坏!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复位有了,电压都正常了,但还是不亮!!!!!有时候跑跑E6 有时候跑E2 。

重作了一下显卡,加焊了显卡接口,现象没有改变!
按南桥有时候跑00 ,认为南桥没有做好,又重新更换一个,直接点亮!故障修复!~

网友:
附件里面有图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