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100A 无复位

楼主(2011-03-09):
同方 V100A  裸板 光 CPU 点,电流 0.8 基本不动, 摸CPU 微温, 测 有供电,有时钟,有 PG 无复位, 复位对地有 40多K ,直通北桥的 (945PM) ,我觉得 CPU 座 和 北桥 虚汗的 可能不大,开机一直低电平,也跳不上来, 核心供电IC , IMVP_PWRGD 有, 分压送给 南桥的 PM_ICH_PWROK  有,  南桥 能复位,送出 PLT_RST# 是通过 74门 送出,南桥 一路 PLT_RST#  过一个 100 欧电阻 R154 送进北桥,  我找了板子所有地方,没有找到这个 R154, 有谁 知道 R154 在哪里, 如果这里有 复位, 我就干北桥了,

网友:
神一样的帖子

北京的狗很笨 -5 灌水

网友:
不要找了,多数是北桥了。。。清华同方的垃圾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找复位多麻烦啊太浪费时间了,直接做北桥

网友:
直接做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都有复位了,PLT_RST一般都有,可能DMI总线有问题,是我的话直接换个南桥,U无RST南桥坏的多

网友:
几修的啊?会不会是别人弄掉件的?我就修过一台,一个复位的上拉电阻没了

网友:
6楼说的对  看看DMI有没有问题,没有CPURST确实是南桥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