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 10 掉电维修

楼主(2011-03-09):
这笔记拿过来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开机就掉电,经测试发现是电源头有虚焊,焊好后发现原来能进系统的,现在不能从硬盘引导了,就是一个光标一直在闪,换了硬盘也一样不能引导,BIOS里认硬盘的,放过COMS电池,用光驱能引导,进PE死机,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些类的问题?

网友:
我看了一下BIOS里硬盘容量认的不对,不知道这该怎么修,硬盘是好的,我换了硬盘也一样

网友:
加焊cpu,北桥,南桥试试,上网本易出bga问题

网友:
楼上干脆直接放BGA烤炉里做一遍不行了吗

网友:
那个北桥很诡异的!加一把试试

网友:
加焊桥开机直接掉电了,取下来一看应该是0.4的网,晕倒,没钢网,钱真不好赚

网友:
查查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还有0、4的网啊

网友:
用手排吧,芯片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个买了一个桥装上去亮机,全部OK

网友:
楼主,这个本只有一个桥么?

网友:
是的,就一个桥

网友:
解决了就好,上网本的确容易桥虚焊,我们这里有个山寨本的桥不知做过多少回了,还是用不住,汗。实在没法了最后只有让客户报废了!

网友:
散热不好肯定虚焊多

网友:
这款机多数是系统问题,一般克隆版装不了,要安装版安装才可以!我也解决过好多台了

网友:
搞下SB,鸡子难修给你点首黄小虎的《没哪么简单》

网友:
学到了,这诡异的上网本

网友:
上网本北桥容易虚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不知道到底是北桥坏了还是虚汗了呀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 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加上进PE死机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能进PE那就说明南桥没有问题 卡的话那就说明是北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