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场效应管的作用与工作原理??

楼主(2011-03-09):
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中:八脚场效应管(双MOS管)作用与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经过它给场效应管的D极供电,而不是直接由ATX电源提供?

网友:
ATX供电不精纯,杂波太多,会影响主板不兼容  死机等。
双MOS 管 由脉冲控制,和 VCORE电压原理一样的。
具体详解基地有帖子。好像是小贝花 整理的。

网友:
具体去看原理。

不过我只把它看成二个管子放在一起,节约空间。  就这样理解。具体哪个哪个角,等没的代换再去研究,去看相关的PDF资料。

网友:
3l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八只脚的和五只脚的一个道理
八只脚5、6、7、8都是接3.3V点
好像我碰到过RT9173B就是
具体你百度查一下RT9173就能看到8脚与5脚的区分

网友:
是内存供电里面取出来的吧,内存另外一路供电做基准电压,出来的电压是基准电压的一半

网友:
兄弟啊,建议你把场效应管的作用搞清楚了再来提问吧。。。各大核心供电都需要相对纯正的大功率直流电压,不是随便给个电压就能工作的。。场效应管的作用是开关和放大电流...

网友:
8脚mos管一般为双mos,一个N管加一个P管,这样的目的是,在控制角的上沿和下沿分别导通和截止N管和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