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 内存供电管 G极波形异常 附图

楼主(2011-03-09):
一块杂牌945的主板,电源口附近有个WB1601A芯片。
故障:不复位,上真U,巨烫。
换了WB1601A后,诊断卡显示E0内存不过。有时也不复位。
示波器测量上管G极管形,异常。场管的驱动是RT9214,换过保好的RT9214,波形依然异常。未换WB1601A之前,波形也不正常。没有头绪了。

内存供电上管G极波形

PCI-E槽供电波形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数据和地址

网友:
你只换了控制集成块,还有场管和电容,周边的小电容和电阻,都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换一下看!

网友:
供电怎么会有波,是不是滤波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的是内存供电控制电压波形

网友:
先观察场管温度及输出电压正常吗?若异常,建议先换场管,再换驱动、IC。谁也不敢担保某个器件就是百分百好的。

网友:
看波形像负载是轻微短路。用烧机法试试哪里原件会比较热。也有可能反馈电路原件有不良的。

网友:
如果WB1601A和RT9214都是好的,那基本上就是电容的问题了,贴片的那种.
你先测一下RT9214的6脚反馈波形.
还有,把RT9214的1脚上的二极管和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烧?教教大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驱动波形,不是电压输出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