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J11求解

楼主(2011-03-09):
这机器能上电,上到0.8不跑卡,换过内存。没有图纸,该怎么下手没,有图纸的朋友希望能上传,
高手的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
电流跳变吗?查内存供电先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跳变,内存供电正常,上假负载查过,个电感电压都出,现在是无从下手!
待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跳变,那CPU肯定没工作。
看看时钟复位吧,一般直接到这个电流的话都到北桥了的

网友:
有条件 先刷个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上假负载,打了一下,时钟 复位都有了,正在找BIOS程序,先刷下看看~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时钟复位。

网友:
又是一个时仲复位正常的,目前还没修好过这种机子,楼主修好了上来回复下,谢谢

网友:
先拔BIOS电池试下

网友:
上个版号看有没有图

网友:
CPU 时钟 复位都正常 没BIOS就可以先查南北桥的基准电压。换下南桥。再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