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加电掉电

楼主(2011-03-09):
昨天碰到的机器用电池和电源加电掉电,客户拿去售后时能亮掉电,后来搞到加电掉电,售后说是CPU的问题但换CPU后问题还是一样,最后说要返厂修太贵客户没同意所以就找到了我,我拿到手里测供电都正常但显卡上有两颗电容阻值为0,以为显卡的问题更换后测还是阻值为0但不掉电了,不知如果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U试过依旧

网友:
加电掉电应该是主板电路有问题  对着图纸查吧

网友:
换U试试。。。

网友:
掉电一般有几种情况,一上电不全,二信号不全,三温度过高,不知道还有没有,我就知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