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联想SL400

楼主(2011-03-09):
一看是屏有问题,上边和下过会出抖动,为了确定问题本来是想进一步拆屏测试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没拔电源直接关掉了稳压电源,在一开机看屏背光已经不亮了,拆屏一看,LED,供电板主芯片烧了,改屏为LCD成功加装高压板,结果不能触发,晕倒了!!拆主板发现取CMOS电池加电自动触发上电,屏不亮外接也不显,有BIOS时间丢失报警音,后,过三至五称会自动掉电。。而且这台机器,给客户说是屏有问题,客户不修,因为问题不大,不怎么太影响使用,,

网友:
LG飞利浦的屏吧?一条线在那里跳啊跳的,遇到这样的屏,直接换。没必要去修。那一批屏都那个鸟样,通病,修不好!我这里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屏了!现在不影响以后问题会扩大的,到时候闪的他看都看不到,留个名片,以后还是要来找你!

网友:
换原屏比较好吧

网友:
直接断电,引起供电芯片坏吗?楼主  他是本来都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2011-04-08):
楼上说的是,怎么会这样的呢。很奇怪···

网友:
这机器我换过LCD 呀,改高压条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拆屏时没有拔掉电源,导致烧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