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了,联想915P-B,V1的故障 。

楼主(2011-03-09):
通电试机,检测卡显示“NOCPU”,复位灯长亮,换IO[W83627EHF],我换的是[W83627THF-A],还是不行。测量CPU供电为1。3V,内存1。8V,复位1。2V。时钟为0。38V。请教高手,这两个IO能代换吗??用假负载详细测量CPU到北桥的数据线有两只不通。这是CPU座脱焊还是断线,还是北桥脱焊?这种故障是这种板子的通病吗??

网友:
路过的高手帮一下忙吧,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
这个主板U坐比较容易坏

网友:
好似不能代换,W83627EHF      ==  W83627EHG(W83627THF ASUS专用,不能用W83627EHG代换)

网友:
可以用 W83627EHG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EHG  和 THG   只是一个是有铅 一个是无铅的区别。

二个不亮。基本是CPU座的问题。你烤一下再说吧。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我用W83627THF-A代换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开机时用风枪加焊一下这个IO就行了,焊了几回了,用烙铁拖的,能跑码了,有时能到跑到16,有时能跑到RF,就是不显示。我看了一下,上家也换过BIOS块。请教高手了,这个板还能修吗??没有头绪了。晕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