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pu风扇转速太快,咋办啊】

楼主(2011-03-09):
新进了一批vct,但转速太快,大概达到了3800rpm,声音太响,咋办啊。

网友(点评):
你的主板不支持风扇调速功能。

网友:
刷一下blos让他慢一点

网友:
一直都是3450,的确很大。

网友:
看一下进入BIOS有没有得调

网友:
看BIOS里面有没可以调整的。。联想的机器有那个选项

网友:
装个减速线撒~

网友:
风扇改装下,加个可调电阻

网友:
最简单的还是进BIOS中,PC项把风扇转速监控调低或者关闭

网友:
很简单,把风扇插头拔了,没见过嫌风扇转的快的

网友:
供电线连上个9欧的电阻

网友:
安装一个可调电位器吧

网友:
加一个大的电阻是试一试

网友:
晕倒,,换个 主板上面去试,  风扇保证转速不快,,

网友:
我们改装DELL机器的涡轮风扇就是加一个10欧的电阻。
效果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欧,加太大了怕转速不够。散热不好。
别的机器不知道
感觉戴尔的机器10就是正好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学习了  快的话可以保证你的散热啊。、

网友(2011-04-14):
在bios里 cpu 那 可以设置达到多少温度后转速应该也可以设定吧

网友:
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转的快还不好啊! 一一!     多少本子改强转! 多少人改强车还嫌慢   你呀不知福啊!

网友:
不是的吧转的太快了的话,是肯定有问题 啊 。说明扇热不好 啊。你检查下主板吧,不要乱改的。

网友:
好象有跟线是调速度的吧

网友:
声音响换个新风扇!又快又没声音一举两得

网友:
可以自己在BIOS里设置下

网友:
这种风扇是不错的。要是华硕板,在BIOS里把smart fan打开应该可以了。否则真的要串电阻了。

网友:
如果一直是高速  集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我晕  也只有你嫌弃

网友:
     一般这个在主板里面是可以调的

网友:
降温 涂硅脂 降温 涂硅脂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0093-1-1.html降温 涂硅脂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0093-1-1.html

网友:
换个转速慢点的风扇,,风扇又不贵

网友:
加个风扇调整器就可以了,网多的是

网友:
整个降频线

网友:
还有闲它转的快的 哦 ,晕

网友:
不能通过改晶体管的偏置电阻或运放的偏置电阻使输出电压低点吗?

加R  也可以, 功率大了, 安装与散热也是个风题啊, 本本的空间又有限

网友:
换风扇是最好的了。

网友(2011-05-16):
把风扇插头拔了,

网友:
有设置就设,没设置加电阻,

网友:
bios调一下

网友:
bios里面给设置下,不要设成长转,

网友:
我看是主板有问题量下电压吧

网友:
在BIOS里设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