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一台W3Z 申请斑竹加精,

楼主(2011-03-09):
刚刚修好一台W3Z 申请斑竹加精,这个问题估计很多TX都想不通,最关键是我们把它修好了,当然我自己有点想不大通,因为我不是学电子出生的。
故障现象:客户说电池能开机,用电源不能开机,换了电源还是不行,说肯定是电源接口的问题,让我们给他换一下。我们用万用表测试电源确实是好的,于是用可调电源也测试了,待机电流0.00,初步判断电源接口的问题
拆除主板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开机后电流变成0.00,测电源接口正常,保护隔离电路完成与电池的公共点ac_bat_sys无电压,再测之前的过流保护电阻,无电压,而Q16也是PIN123 18.5V PIN4 也是18.5V,因此无输出电压,原因初步找到 跟客户报价,然后开始检测维修吧。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W3Z PDF的图纸,只找到那种点位图,继续在基地找找到了一个W3000的图纸,心想保护隔离电路应该相同吧,找到了W3V的图纸,收了下Q16,图纸上的位置和板子的位置不一样,麻烦了,再看了下目录找到些眉目,发现主电源的信号名称叫A/D_DOCK_IN,就搜索关键字A/D_DOCK_IN ,找到了,果然和W3Z相同,只是器件的编号不一样了而已,那就好办了。继续修吧。查图纸得知现在为了方便大家看 将图纸上的真实器件号按照W3V 来说,Q11的PIN4直接与MAX1909E相连,测MAX1909E的供电完全正常,郁闷,那就先换MAX1909E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更郁闷,输出怎么都是19V,再之后就是一个过流保护电阻和反相保护的二极管了啊,再后面就是电池供电也能正常开机的地方了啊,再上电池再试看呢,接上电池,AC_BAT_SYS电压还是正常啊15v左右,搞不懂的情况下,先排除一下吧,去掉R34试看呢,去掉R34果然输出了19V,那么接着再装上R34,去掉D10,D10的PIN1,PIN3也是19V,测D10正反向阻值正常,测R34阻值0欧,都是好的,TNND,现在问题在哪里???先换R34吧,在IBM T40的聊板上找了一个CPU供电电路上的过流保护电阻换上后,待机还是0.01,以为问题没有解决呢,心里还在郁闷再测Q11的PIN4 为8V,R34的两端都是19V,啊....无语了 ...好了,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这是第二次更换过流保护电阻修好机器了,第一次是一个t40 USB不能用,可以看看我当时发的贴,很多朋友还不相信,还质疑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7290-1-1.html
本机相关地方附图

网友:
郁闷 写的这么辛苦,结果还是为头像加分的

网友:
呵呵,写得有点乱,看得不是很明白,建议把贴子好好编辑一下,一大堆的文字看了累的

网友:
电阻R34在电路中起着检测电流的作用,也就是电流取样电阻.当负载过流时其两端电压增高并反馈到U36的25、26脚。U36关闭输出而保护。不管断开R34还是D10时,由于没有电流输出,U36可正常输出,这就是楼主所讲的现象所在。引起此故障的原因除了负载过流外还有就是R34不良或虚焊造成接触电阻增大。另R34是有阻值的,不是0欧电阻。看图应是0.02欧的,不可用0欧电阻代。

网友A:
这个是20毫欧,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来的,所以维修起来很难想到是它坏了,我们是现场维修,客户就一直在旁边看着的,很不容易想到这个R34会坏,修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二个

网友:
学习了。哥

月饼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过流检测电阻R34取了,u36会关闭Q11,会照成公共点无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0毫欧,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来的,所以维修起来很难想到是它坏了,我们是现场维修,客户就一直在旁 ...

上面有字码标示,看图你的这个过流检测R 是R2512   字码是R02的吧。R 值变大,就会引起保护动作,如果用0R 代换,机器应该可以工作,只是过流保护无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