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0开机档机

楼主(2011-03-09):
有一台HP的电脑,开机的时候长时间停在开机LOGO画面.
拆开电脑将CMOS电池拔掉,外接电源自动开机出现LOGO画面后自动重新启动,然后在开机LOGO处死掉.按键盘无反应.

网友:
有试过如下操作:
1.笔记本有刷过BIOS,故障依旧.
2.加焊过EC.故障依旧.
3.档机的时候,用万用表笔点14.318MHZ晶振的两脚,有时会会有动作白屏,有时会进入到系统.但关机后再开故障依旧.

网友:
主板电池电压正常吗      能否进入BIOS  如能进回复一下出厂设置 和时间 试一试

网友:
进不了BIOS.但PAUSE键可以用,其它的都不能用.可以暂停POST自检画面.

网友:
是不是南桥呀

网友:
南桥问题多些吧

网友:
拆开笔记本  仔细查每个硬件及测试    试一试每一个件看看是那个当的

网友:
把外设拔掉试试

网友:
我上次了也修到一台HP MIN110也是当LOGO换了南桥还是没有好,故障和楼主一样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查南桥。。。。

网友:
没修好。退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