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2500不上电

楼主(2011-03-09):
今天下午刚收到一块HP  TX2500 说是不显示 拿出主板是不上电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都正常 可一开机一触发 就什么电压都没了只剩下19V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了  查吧

网友:
那就是短路咯

网友:
多谢各位大哥指, 板子当天就修好了 ,有一电压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