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101(865G)没复位!

楼主(2011-03-09):
MSI  MS-7101(865G)没复位!测CPU的的假负载上的时钟,复位,VTT,PG,核心电压都为高。可没有PCI,硬盘却没有RST。而且发现北桥上电没多久就有点烫手!

查到MS-7的25脚有9V多的电压
正常 ,而他的返回脚24却为0V
也就是Q52场管的S极,肯定不正常。三下五除二换上一个N管。上电 复位有了。北桥也不烫了,看来是典型的桥缺少供电。 上U 测试卡欢快的跑起来。

网友:
MOS有输入,有控制,无输出.且输出不短路的情况下就应直接换MOS了,我觉得这情情况没必要跑MS-7

网友:
愿上帝保佑楼主不要烧了北桥。
散热片都不上,还看跑马

网友:
呵呵,修的还挺顺利啊

网友:
走了小弯路,应该只查管子供电正不正常,控制级电压,和D级都有电压,S没有,先换了在说。。。

网友:
又修好了一块板

网友:
对于这种桥发烫的直接秒场管就好了

网友:
发烫直接干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摸nb烫的也干nb?

网友:
865大南桥的南北桥供电偏低发烫是个典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