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4跟灯管中的一根坏了或老化啊????

楼主(2011-03-09):
上,有的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就灭,确定为灯管坏了,怎么判断是4跟灯管中的哪根坏了啊?还有的故障为:开机颜色发红,灯管老化造成,怎么确定哪根老化了啊!我一般是遇见灯管坏的话,4跟一并更换,这样会增加维修成本啊?大家都是如何更换的啊?都给分享下自己的维修经验啊?
维修经验

网友:
弄个灯管测试器啊,一根根的测就是啊

网友:
买个单灯小口的高压板 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能测出是哪个坏了

网友:
从坏屏里拆一组灯管备用,把你怀疑的那根灯管插座取下,然后接上备用的好灯管,观察灯管能否正常发亮那就可以确定了撒

网友:
呵呵,我都是用笔记本一根根试的

网友:
最好是全换,不然时间不长,又得返修.

网友:
有单灯高压板测,但我基本上四个都给换,成本没多少,重要的是维修后的返修率!!!

网友:
用单口的高压板改一个。

网友:
可以单独测试呀,,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直流电源带单灯高压,然后观察每根灯的电流。就能精确判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