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2N-MX SE主板故障

楼主(2011-03-09):
一块华硕M2N-MX SE主板,这块主板客户拿来是不通电。把CMOS跳线拔掉就可以通电,但是档C5,把跳线帽跳上就是不通电。再次把跳线帽拔掉先通电后再把跳线帽跳上后就可以正常点亮,关机后故障还是一样,请朋友们支招
华硕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了,南桥故障率比较大!!

网友:
查CMOS电路。有些板子是这样的。清CMOS后,跑C5。
看一下电池座。

网友:
回3楼的,电池座拆了还是一样,IO换了,南桥烤了

网友:
换了IO后就来起了几次,拿到客户那里又不行了

网友:
应该还是COMS电路的事。楼主把COMS电路重新跑下。

网友:
CMOS电路跑l了,没问题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