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给联想代工L4IGLM主板 不能进系统 光标一个劲的闪

楼主(2011-03-09):
客户送修的时候 不开机, 经检测后 确定是CPU座虚焊,  加焊完成---测试---跑码正常---交还客户                        第二天 客户送回来说  不能进系统  光标一个 劲的闪,      加电测试,跑码一切正常  自检能通过,然后就出现一个光标一直闪(应该是读取引导设备的那个位置),不接任何设备  故障依旧,确定和硬盘光驱无关, BIOS刷过,还是不管用。。。。。无奈中

网友:
而且机器没有死机,按组合键可以重启

网友:
如果挂上硬盘或者光驱的时候  在BIOS里可以识别        但接设备和不接设备  故障一样

网友:
依我之见,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一下座看看。或者换个CPU看看。

以前遇到过CPU坏的,能进系统,提示ACPI驱动无法装。上网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但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过了自检不能引导的一般是IDE口有问题,换内存,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