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S 0708-EXS ZM2M80GB L代换问题

楼主(2011-03-09):
请问各位师傅们:
IT8718F-S 0824-EXS ME6LHA L
IT8718F-S 0718-EXS ZM2YC8 L
IT8718F-S  0823-FXA MEAJTC L
IT8718F-S  0830-GXC NE2S1A L
IT8718F-S  0931-GXC ME28QC L
IT8718F-S  0751-EXA  ME2Y3A L
IT8718F-S   0835-GXS NE50MA L
IT8718F-S  0825-EXS ME7WYA L
IT8718F-S  0820-EXS ME2Q8A L
IT8718F-S  0919-LXS N3WAS2 都能代替IT8718F-S 0708-EXS ZM2M80GB L  技嘉专用IO吗?

上面我列出来的这些芯片都是在基地淘宝买的,买的时候要求是要技嘉专用的并列出了原来的型号,后来我收到的就是这些了,我装了几个都不行所以才上来问问的.

网友:
搞个带GB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说我列出来的都不行吗?

网友:
你列出来的必须带GB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我列出来的这些芯片都是在基地淘宝买的,买的时候要求是要技嘉专用的并列出了型号,后来我收到的就是这些了,我装了几个都不行所以才上来问问的.

网友:
找饼哥  跟他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算了,来回的快递费都够再买十个了,下次注意查清楚再收货

网友:
技嘉的板是要到GB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