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杰灵M8V849主板上的声卡芯片?

楼主(2011-03-09):
今天整理以前的板子发现这块板可以启动。也可以装上系统只,没有声音。再一看这个声卡芯片没有了。找不到
。有知道的朋友麻烦说下这个声卡的型号。谢谢
芯片

网友:
上个板子的图,主要看主板后面声卡插口部位

网友:
零点工作室
的帖子
嗯。好的这个是这个主板的图

网友:
alc655,
我猜的,,呵呵

网友:
没见过这种板。。加张PCI就可以了。。才几块钱

网友:
固阳电脑维修
的帖子
ALC 655 可以看下官网 http://www.zillion-tech.com/Download/stys/D_M8V849.htm

网友:
同达网络
的帖子
现在我装上了个ALC655.可以声音不正常。这个主板还非要官方的驱动才可以吗。在管网上没有找到这样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