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怪问题!

楼主(2011-03-09):
今天修到得,机器可以亮,但是必须重启一至两次,,后来吧硬盘拿下来,不重启了,以为是硬盘坏了,就换了个硬盘,直接不认硬盘了,装上原来的还是不断的重启。高手给个思路!!!本人怀疑是南桥问题,但是又不敢确定 没敢做
硬盘
重启

网友:
是不是要量一下硬盘接口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查硬盘的3 V5V的供电是否正常稳定,再查RXP RXN

网友:
宏基4520南北桥集成的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南桥坏了哦

网友:
能进PE的话一般是系统问题。

网友:
单桥故障。。。

网友:
先拆机排除外设吧,然后再考虑桥

网友:
查接口电路呗``不行南桥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