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神卡”插在哪块主板哪块主板就不通电。。。。

楼主(2011-03-09):
盈通R9550-128GD1标准版,试了几块主板,只要插上这个卡就不通电,换一块显卡就能正常开机。。
插上这显卡完全不通电,一点反应都没有,显卡供电部分没有短路,供电场管也没有损坏的。。
AGP插槽哪个脚位和开机有关~请教高人????

网友:
显卡有短路了。

网友:
看看显存和BGA是否短路

网友:
就是显存短路了,LZ可以测试看看!

网友:
显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各位大哥~短路我还是分得出来的~
说过了不是短路~短路的话电源起码会动一下~有保护的动作,现在是完全没有反应~就像没有按开关一样~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保护。我遇到一次,但不是短路在卡上,是金手指。金手指整体不标准,用锉刀挫一下中间的缺口就可以对准了。

网友:
电源绿线对地短接,电源可以启动但不走码~~~
只要插上这个显卡,按电源开关就完全没有动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一说类?

网友:
传说中的神卡~!!~

网友:
我想问下LZ 你说你确定显卡电压都没有短路它就是不上电,那他为什么会不上电?肯定是电压短路了。应该是金手指上的12V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上自制的显卡供电线,测量显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短路的话,我短接电源绿线强制开机可以通电但不走码怎么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还没有工作~只有待机紫色线的5伏。。

网友(点评):
难道你修显卡都是在主板上测量?

网友:
你都试了几块板,那板肯定是没有问题 。 要不就是 显卡上有轻微短路了 。。。。绝对有短路的,。我遇到过不过是GPU 短路 了 呵呵

网友:
你发图上来给别人看看,怎么说就说不清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检测到显卡异常就保护了,强制开机可以通电但主板仍处于保护状态,没有工作怎么跑码啊

网友:
要是强制通电了还不微保护的话,那板和CPU就上天了,这点道理还是不懂么?照楼主额说法,得看看有没有被什么导电物质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显卡短路,重点查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