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65GV-M9 BIOS程序

楼主(2011-03-09):
应该是精英代工别的品牌的主板,紫色775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面搜索一下大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搜好几次啦,就我自己发表了这个帖子,这是第二次碰到这种情况,希望能找到,问问如果用别的主板的865GV的BIOS行不行的通

网友:
用别的主板上的BIOS。要主板型号一样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