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smart报错

楼主(2011-03-09):
硬盘SMART报错能修复吗

网友:
看什么硬盘没型号帮不了你

网友:
换新的吧  硬盘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D 1600BEVT     西数160G笔记本硬盘

网友:
是报红错吗?好像可以修复啊。。。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硬盘。。关注中

网友:
在PC3000里面进WD专项模块,测试选项下有清除SMART表就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PC3000外还有别的工具吗

网友:
貌似只有PC3000才能搞定的!

网友:
TREX可以搞定的不过需要脚本

网友(2011-04-10):
LFORMAT  低格 可以做到,就是要很长的时间。一般系统盘有自带的。

网友:
低格应该可以的,试试吧。

网友:
效率源可以一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