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学,请教电路上面的英文代码!

楼主(2011-03-09):
比如VCC(供电),什么SB,RTCRST#、VRM,等等,就不晓得撒子意思了...那位大哥有比较全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点评):
SB=南桥。RTCRST#=南桥复位,或者叫时钟复位。VRM 应该是CPU供电吧,以为我只理解了VRM_PG 这个信号是CPU电源芯片发给南桥的。新手说错了楼下的指正,谢谢

网友:
先潜水,学习一下,,学习一段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学理论,,,可是出现的那里代码理解不到啊

网友:
这个你只好多看看别人的贴子。然后自己对着主板。电路图看了。

网友:
都是一些信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知道什么些什么信号

网友:
具体要看哪个心片发出的,有的名字一样,作用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学一些心片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只懂这麽多,其他请高人解答

网友:
不知道的可以上百度上搜一搜啊 上面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