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针U。与座接触不良。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2011-03-09):
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不跑代码。压CPU也不行。不过把CPU来来回回装几次有时就可以了。应该是座与CPU接触不好吧。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将CPU座加焊或换CPU座,问题应能解决。

网友:
换个座子。大至要多少米。

网友:
直接用洗板水轻轻的刷一下就可以了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试着呢。若只是接触不良换座子。不划算

网友:
放BGA加烤啊这个是座子空焊

网友:
上次去市里。人家已经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