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945GM的桥显示就掉电急求

楼主(2011-03-09):
请各位大侠指教:V3000-945GM的桥显示就掉电急求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吗?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碰到过CPU供电管不良的,G和S间阻值很小
,可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三桥合一的不?直接加焊  OK

网友(点评):
945gm的北桥怎么会是三桥合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说了945GM   还三桥合一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觉得楼上说的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