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1提示无信号

楼主(2011-03-09):
三星931BW开机提示无信号,接信号还是一样请问大家程序是刷在《 MX 25L1005MC》这个八角芯片吗??

网友:
先不要急着刷程序,仔细找找信的问题

网友:
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试一试。

网友:
这个需要好的编程器才能刷,,

网友:
不一定是它的问题,可能是HS  VS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要排除主机的问题.

网友:
MCU 出问题了吧

网友:
遇到过一假三星,接不接信号线都提示无信号,刷程序解决。

网友:
我也知道是程序有问题,可就是刷不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