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

楼主(2011-03-09):
电源滤波电容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
不一定!滤波电容替换允许大一些!并不是大得离谱!

网友:
不是的了!

网友:
听老鸟说要等值代换,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网友:
条件成熟 维修东西最好原型号代换才能保证原来质量。

网友:
原值代换吧 ,实在没有的话可以搞个大一点的换上的 。。不能太大

网友:
多少有点出入,问题不大,

网友:
我修了个370的,两个大电容都是560微法的,但没找到,我就换了两个470的,也没什么影响。我觉得耐压值一样就行吧

网友:
代换误差还是不要太大了,

网友:
只要位置放得下,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