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Q130W不充电

楼主(2011-03-09):
故障:客户拿来上电没充电电流,可正常开机。外观上观察到7脚地脚断针了。
处理:找电池接口换上,接电有电池充电灯闪烁,可是没电流上升。
先上图:

单插电池时测得pin1=5.4v  pin3,4=0.51v   pin5=5.4v  pin6=0.56v  单量电池电压为12V正常
电插电源时测得pin1=0.61v  pin3,4,5,6都是3.3V。把电池和电源一起接上测得pin1=12.7V  pin3,4,5为3.3V而pin6脚为2.03V好像6脚电压有点低,它是直接连到IO IT8512E的66脚

现在就搞不明白的是,不接电池是pin6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本人认为应该是低电平,它是电池的存在识别脚。还有pin5是做什么用的?想换IO,但不确定,想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
顺便把图纸上传大家帮忙分析下,图纸基地有的下。

网友:
哎,怎么没哪位好心朋友帮忙指点下呀???

网友:
帮顶一下了,进来学习下

网友:
低电平,换io  ok

网友:
TEMP是温度的意思,和检测电池没关系吧?
感觉 PIN5才是,重点排查PQ503
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我理解错了,PIN6是温度检测脚。应该重点查pin5,客户急着要用就先拿走了…

网友:
你这个是神舟优雅的是吧,,我也遇过一次,一直没有发现毛病在哪,没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呀,刚修笔记本不久,对好多信号都不熟悉…

网友:
   学习下。我也刚学不久的。

网友:
这个本子我修过一台不充电的,现象是能冲5-6秒,就不充了,开始把充放电芯片,IO都换了还是没用,周围的控制电路量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客户催的比较急,买了一块料板回来,把充放电路的所有东西都换了一遍才修好的,这个机器的充放电是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说的故障跟你的一样喔,最后修好是怎么修好的?哪个原件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起来简单,连我师傅都没修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