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集成网卡坏了,我搞了一个独立网卡可是进BIOS一会就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09):
我的电脑集成网卡坏了,我搞了一个独立网卡可是进BIOS一会就死机怎么回事,我不进BIOS直接进系统也进不去。。怎么回事啊,大家帮帮帮忙,,也换个一张网卡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尽量不要插在PCI的第一个槽上。另外。既然集成的坏了。那就把网卡芯片拆下呗

网友:
先把主板上坏的集成的网卡吹掉,插上独立的看看,清洗PCI插槽或换PCI插槽

网友:
在没有插上独立之前,就进BIOS里面设置把网卡选项给关掉,然后再插上独立的,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用usb的网卡,价格都是一样的。

网友:
说不定板载的网卡上有短路的,取下来看看

网友:
把版载的网卡芯片拿掉,然后不插独立网卡开机看还死机不,如果不死机进BIOS把板载网卡关了,在插上独立网卡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换个品牌的网卡,现在的网卡质量也不是很好,换个好点的网卡,如果不插网卡还死机那就是主板还有其他问题在自己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