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想自制一个BGA焊台 三温区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我想把上温跟第三温都用发热转不用热风,也就是把上温区跟三温做成铁板烧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因为 热风控制不好芯片会爆 这两天一直寻思这个问题     请教高手

网友:
在基地买一个吧,diy费时费脑

网友:
这种方法温度更难控制。因为发热砖的热容量和热惯性大的很,很难控制形成BGA曲线。
我也有过这种构思,但要想形成有效的控制,我也做过以下设想,让上下发热砖由步进电机控制高度,估计可以起到很好的控制效果,但在网上没有找到别人的例子,虽然在程序控制上我不担心,但机械制作上对于我来说有些难度(我比较懒的去求别人),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
谢谢朋友们解答 看来还没有人试过  不过看来朋友们都有想过了  我想试试 回头是什么样效 果 我把报告传上来 也希望朋友们以后DIY有更多经验。

网友:
发热砖更不好控制温度,不加电了温度还在上升

网友:
请问 发热砖不加电的情况下 温度会自己上串多少  ?

网友:
能上升很多   可能把板子烤糊

网友:
那不是要上串大几十度

网友:
期待楼主成功 俺也要自制

网友:
成功后,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以便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