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 主板 问题!!!

楼主(2011-03-09):
今天修客户一块865 主板,775  ,客户说开不了机 ,直接上假负载测,不开机 ,电源风扇转一下停 ,心想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吧,就拿掉假负载,打对地阻值,没发现问题,就没上假负载,结果能开机,上假负载 掉电,不上却没问题,怀疑电源管理IC,6566,觉得这个坏的不多 ,手里有就换上试试,结果问题还是一样, 这下没了思路!! 求师傅们给个思路~~

网友:
直接上CPU啊看断不断电

网友:
会不会CPU座有短路。清理下座子

网友:
775 的座子,我看了没问题啊

网友:
查CPU供电啊,是不是下管有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真u啊。775假负载左边和地下那一道横线,需要用绝缘的东西盖起来

网友:
有些板子没有亲自去观查,去测真不好回答,我们这边修775的板子,CPU不工作的一般是座空焊的多,你这也有点象空焊

网友:
俺遇到过放电就好的,你这种故障。

网友:
放电了 ,故障依旧, 也不是座子虚焊 因为我用假负载都打过对地阻值了,哎 不过问题还是被我发现了。假负载与座子接触的问题,开始我就觉得上假负载就掉电,应该是vid0——vid4的问题 ,775假负载就一个平板吗,在加上那个洽cpu的卡 ,在卡不老,导致vid0-vid4 接错不好,一开机掉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