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m2n-la跑码不正常没有复位

楼主(2011-03-09):
接了一片HP品牌机的主板a8m2n-la拿来不跑码,清清灰跑504C,不跑了,一直这样,复位有3。3短接复位灯不亮,我以前好像修过这问题好像是哪里的电容换了就好了,现在忘记了,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告知一下

网友:
CPU  1。12V  北桥    1。22 V 内存总线  3。3V       1。8V    南桥 3。3V都有不知道现在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问题解了,原来真的是北桥旁边的6。3电容有问题换了就好了,原来这个复位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
原来这个复位灯是不会亮的
楼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u?
原来复位灯不亮
修好了亮了?
还是这个复位灯就不应该亮?
头晕

网友:
复位灯不亮也许是pci槽子和检测卡接触不好呗,我一般管它灯亮不亮都是用表去测。。。灯亮了并不代表电压就是正确的。。。

网友:
检查一下北桥供电是多少伏看看正常不正常,一般是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一下说没复位,一下说有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长亮表示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