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购买的am2 775 带灯负载怎么不能用

楼主(2011-03-09):
前几天在基地买了些维修配件,包括这两个am2 和775接口的带灯负载。今天中午收到货,于是马上拿来板试一下,先是am2的,对好位置按下杆子固定好,插上电池,按负载上面的按钮,可是一个灯都没见亮。奇怪了,检查一下,电池没有接反,有2.9v左右的电压,负载上面的按钮用万能表查也是好的,于是又另外换一块主am2板试也是一样。
先不管了,又拿来板试775的负载,固定好后插上电池还是一个灯都没亮。用手按一下,有一个灯亮一下,于是松开盖子,这时反而有十多个灯亮了,又换板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难道这种负载是不亮表示正常,亮灯了反而表示有开路的吗?
      到旺旺上面问了客服人员,他说帮我问一下技术人员,不过到现在还没给我答复。于是上来问一下各位,大家知道的跟我说一下啊!

网友:
我的是一按灯就会全亮的,有开焊会有灯不亮的,你的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我在基地购买的775接口的带灯负载在第一次使用中,有一个灯不亮,在线问旺旺客服,回答说:可能有一个灯虚焊了,让我焊一下,我没有动,就这样使用中。

建议:基地应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强人员的管理!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了,今天早上旺旺客服给我的答复是把镙丝拧紧,用手压试试,不行就寄回去。用手压我早就试过了,没用。拧紧镙丝我就不明白了,昏啊!我以前借过朋友的带灯负载用,没见要拧镙丝的。
后来不死心,带着主板和负载到我朋友那里叫他帮我看看,试am2的时候看不出来什么问题,在试775的时候,在暗处用手捂着仔细看,灯应该是全部亮的,只是很微弱。应该是电流不够,他叫我用两节5号电池并联试试。我回去之后,只是找了颗好些的钮扣电池安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