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

楼主(2011-03-09):
我手上有两台华硕a8t,显卡和北桥多做了还是没有用,还是黑屏,但我用好显卡装上可以显示,我两块显卡重做了好几遍还是不管用,拆下显卡芯片看焊点焊接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论坛上多说重做一下就好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甚不换呢?重做不是都行的

网友:
换显卡小板吧,以前也遇到过,显示芯片和显存都换了还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做太多次的話金手指部份會接觸不到
因為顯卡會變形

网友:
这情况赶快换显卡板吧 五楼说的没错 板层出问题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修着这台,我昨天刚换了一个新的GPU上去也不行,无解中!

网友:
说明显卡坏了咯。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就行了。

网友:
黑屏不一定是显卡啊~!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了这样的机  本来是不显示的  加了北桥却短了  换了一个  机器都开不了了  发现北桥旁边的线路都凸起来了  机器到现在还躺着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  最后跟顾客说板层出问题咯,就换显卡版咯

网友:
芯片挂了吧,换一下芯片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啊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加焊显存也很有必要哦。

网友:
MXM接口供电有问题吗,接口到北桥电容有问题吗?接口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换新的芯片也没有,芯片是好的,可能板子金手指变形了,我换了个新显卡板就好了,两台全这样。

网友:
换块显卡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