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能不能修主板。

楼主(2011-03-09):
(图片)

网友:
可以修的,修些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有示波器,但我基本不用来修台式板。
客观地说:大部份台式主板的故障无须用到示波器。
不过我偶尔还是会用用频率计的。

网友:
可以,我以前在实习那个店 ,我们 都没见过我们师傅用那东西,在角落里,好多灰尘,尘封了 都

网友:
没有问题,通常的毛病都应该不大。疑难杂症都是少数的。

网友:
修比较怪的毛病时,才需要吧!!

网友:
修主板用示波器的不是太多

网友:
你买个带测量频率的万用表 就完全可以了。优利得UT61E这个一般够用了。能修好这些板也够了。不可能把100%的客户的板都修复。修好70-80%就可以了。太复杂的只能留着有时间的时候提高技能用。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用示波器当然是判断准确得多。。。但是修块主板也挣不了几个钱,随便修修,好就好了,没好就算了。。。。

网友:
难搞的板才用到吧

网友:
s我修主板都不用示波器的

网友:
建议楼主的标题改为:有示波器,能修好哪些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