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G CPU工作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1-03-0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F31G开机无显示,电流走到0.4A不动有时可以显示但刚到LONG后马上掉电或电流在1.1A左右不动内外接都没显,测MAX8770第10脚有5V供电第27脚CPU供电时有时无更换8770后故障一样。怀疑南桥有问题加热南桥后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冷机半个钟后故障依旧,直接更换南桥后故障排除。。。。

网友:
重做南桥应该也能好的吧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南桥的事,楼主今天有功了

网友:
LZ开始的意思应该是不开机的时候无CPU电压,不知道最后为什么修到南桥那块了希望LZ指点下

网友:
小弟是新人,想请教一下楼主,根据什么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到LONG,掉电,就是南桥在工作,因为南桥坏所以掉电,

网友:
第一故障就是开机到LONG就掉电,我是新手这是我的一次实例维修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好的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